楼主(2008-03-07):
gp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感觉反应速度变慢了,为什么呢

网友A:
是切换时变慢了?

网友B:
请具体描述一下 ~

楼主:
是这样的:比如在界面放置开关(跳转或其他处罚开关),按下开关后,跳转或触发反应的时间变慢,是否是液晶老化问题呢,还是电池问题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是不是PLC或通讯线的原因?
液晶老化对这个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LC或通讯线的原因?
液晶老化对这个的影响不大;

不太可能是PLC或通讯线的原因,因为我是先灌输程序到触摸屏的,没有连接PLC

网友C:
如果你没有连接PLC,画面切换按钮必须在出现报错信息后才可以起作用。请确认你是正常通讯时操作还是没有通讯时操作呢?正常使用过程中反应变慢也有好多原因的考虑环境等因素。

网友D(2008-05-14):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请大家谈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2008-06-25):
GP速度慢可能是:
1、PLC中CPU组态时有个周期时间的百分之几用于通讯的设置,可以适当加长。
2、PLC中的程序过大,运算周期较长时,需要加长周期。否则与上位机的连接也会变慢。

网友A:
不连PLC是每次要先出现PLC联接错误的提示出来后才能触摸有效的;
还是连上PLC试一下,还是很慢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