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8-03-07):
PLC是OMRON的CQM1H-CPU21,软件是CX-P5.0,电缆线是USB转通用串口线(不是OMRON原配的),调试了多次,电脑始终与PLC连接不上。
请问各位大侠:电缆线有什么要求?普通的行不行?或者是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A:
小心串口损坏!
再做一根转换电缆,接线图网上找.
实在找不到再联系

网友B:
三菱的USB要装驱动程序的,不知欧姆龙的怎样我没用过。

网友C:
可能你买的USB转通用串口线的质量太差;

网友D:
要驱动。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E(2008-04-07):
买个PCMCIA转232卡吧,USB转的不一定能用的。

网友F:
我用的是CPM2AH的PLC,CX P 7.1编程软件,COMM灯是亮的,为什么不能下载程序呢

网友F:
新手入门,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