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7):
松下PLC编程电缆接线方式求助,特急,谢谢
QQ:470331240   13761012595

网友A:
是松下哪个系列的PLC啊??

网友B:
买一个也并不贵

网友C:
是松下哪个系列的PLC啊????????

网友D:
哪里有的买
我用的是FP1-C72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

网友E:
FP0的很简单。找一个电脑键盘或者鼠标圆头,再买一个9针母头串口。接线方式:
九针串口对圆头:
2--------2
3--------3
5--------1

网友F:
FP1的与FP0是不一样的;

网友G:
FP-0有没有USB接口的.有的话就去电脑城买一个两边都USB接口的就行.再装一个松下专用USB驱程就行了.
工控事业.永不淘汰的事业

网友H:
fp0没有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