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7):
各位师傅!我现在用232模块去控制一个设备,直接传数据到AQW0,AQW2,PLC能接收数据,但端点没有电压输出,数据是通过触摸屏输入的,这是为什么?很急!!!
谢谢了!

网友A:
问题在于选择的S7-200的型号,如果主机的型号中带有模拟量点,那么EM232就不是AQW0与AQW2了,而是顺延了。
如果地址正确,那么就是硬件接线的问题了。

如果排除以上原因,那么就是硬件本身的原因了。

楼主:
确实,主机带有模拟量输出点。那么232模块的地址从什么开始算起呢?谢谢!

网友B:
用AQW4与AQW6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机上面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