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8):
还是地方问题只能是概论!数控通讯的爷爷辈使用带孔的纸袋,一排有。。哪天我放在flickr上照片吧(搜bj0629).。一排可以穿出8个数据孔和一个小的同步孔。。。没地方,不说了。
8个孔正好是一个字节(byte)电脑和单片机都这麽说。一个字节等于8个孔!爷爷规定纸带只能使用iso码(每排偶数个孔 ,even)。还规定如果使用 eia 码只能用每排奇数个孔(odd).....
所以现在数控都有iso,eia选择项。注意:如果你选到eia市面上90%的dnc软件都得趴下。由于地方原因今儿咱就把 iso 说明白吧!简单的说:电脑的 7位 ascii 码一补偶正好等于 iso 码。由于爷爷辈使用穿孔机,好像是每秒中穿50排孔左右。纸袋阅读机一般为每秒中读250排。为了防止在每排中漏穿孔,或读纸袋时产生错误,采用每排是否为偶数作为检查手段。现代的数控系统如果出现 frame 错误指的就是这个错误。现代的数控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呢,电路似坏非坏、插头接触不好,电缆虚焊。所以懂得原理后进行通讯工作或维修就会心明眼亮。为什么会选择 7 呢?因为7位正好是电脑的ascii代码表,一补偶正好是 iso码。后面的数字表示停止位,对于实际通讯来说选 1 和 2 是无所谓的。校验位(parity)和数据位(data)是很重要的。 机床采用的是异步通讯,每个发送的字节之间有不定的时间延迟,延迟就是停止位。所以选择1 或2是不重要的。没说清楚的地方请联系 www (dot)cncb3h (d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