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错乱怎么办

楼主(2008-03-08):
RS232通讯,下载数据错乱怎么办,变频器比较多,是不是受干扰了,该怎么解决,变频器也进行接地了

网友A:
RS232通讯本身就易受到干扰,变频器接地仍然无法消除谐波的存在,楼主应该将变频器电缆与通讯电缆分槽布线,同时通讯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并一端接地。干扰大的情况下应该在通讯电缆上加装磁环,另外,有可能的话将232通讯改为422通讯或者485通讯,可以使通讯电缆的抗干扰能力得到加强。

网友B:
问题:
1.电缆线和插头接触不好。2.软件编的有毛病,缓冲区太小,如果波特率较高。
3.接口电路有问题换个口试一下,包括电缆线。
4.如果你使用了光电隔离,要用高速的。
5.串口抗干扰没问题。
6.串口台式机的输出电压达到正负11.xV,b笔记本电脑为正负8.xV.
www.cncb3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