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求助:西门子PLC200如何控制变频器

我要做一个用PLC200控制电机变频器,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好吗?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高手给个思路好吗?

网友A:
新手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是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看看系统手册中的USS协议库方面的资料。如果不是与西门子通讯,那么请看看自由口通讯部分。
如果变频器支持Modbus,那么系统手册中的Modbus库部分也是需要看的内容。

如果不想自己编写很多程式,那么可以向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购买Modbus界面卡,建立印象区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网友B:
恩,你不会是想看看变频器和PLC之间怎么接线吧???
通讯2楼都说过拉,变频器的5,6点控制正反转,9是公共点。

网友C:
加个EM232,用模拟电压调速,这样会吧?

网友D:
加个EM235,用数字量控制正反转,模拟量控频率和接受反馈,这是最简单的了,不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