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我是搞软件开发的 在一个项目中 涉及到PLC数据采集的问题 以前没有接触到这方面东西 请高手指教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PLC数量40 型号 三菱 FX2N 触摸屏数量40 型号 富士UG221H-LE4 现在需要把液晶屏上数据输出到一台PC上位机 请问需要什么样设备 和具体实现方法 EMAIL:gaucho.meng@gmail.com

网友A:
本人知道的是用组态软件和PLC通讯,还望各位高手出高招,关注中。

楼主:
采用 485BD 485PC IF 加同轴线缆组网可行吗

网友A:
我用过的是485BD板接电脑,编程口接触摸屏(F930),组态的数据是从PLC里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