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compact+logix5000,现场设备的电流传到5000里,电流波动大(实际也有波动,但从电流表上看,应该没有这么大),5000里有什么指令能把传上来的电流钝化吗?或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延长端口采样时间,或者在硬件上加滤波处理。

网友B:
有三个办法:一个是加硬件滤波如RC电路;另一个办法是在软件内模块属性里把通道滤波频率调小一点;第三个办法是自己在程序里写滤波程序。当然你这样做的结果使信号频率变小,如果是快速应用的话还要从信号源本身想办法
LO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