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要求:从压力传感器取得压力信号,根据产品的型号,试验标准去后台SQL数据库取得标准压力。用标准压力和采集压力比对,判断合格与否。前台使用触摸屏操作,要能进行产品型号(英文和数字)的输入,触摸屏与PLC连接,PLC与上位机连接,上位机安装SQL数据库。数据库包含多个表,表内有上万条记录,并且可随时增加记录。
   我是用delphi做开发程序的。我想请教大家,将来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操作界面是用触摸屏的自带软件做,还是用第3放软件做好后移植到触摸屏上。我的疑惑主要在和SQL通讯问题上。delphi在PC机上做的程序很容易对SQL访问,我想在触摸屏上实现和在PC机上一样的操作界面,不知道我的想法可能实现?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型号后,点一个按纽,然后显示数据库中是否能找到这个型号。
   请教大家对于我的想法,是否能实现。使用组太软件做,还是第3方方软件做?是否有触摸屏能实现该功能?
  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接触PLC和触摸屏。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A:
触摸屏上使用专属系统,何来与SQL进行通讯之能力?

如果要玩触控与SQL进行通讯的能力,那么就应该使用平板计算机来做。

有想法就会有方法,楼主这种想法完全可以做。
如果楼主只求能否成功而不计成本,触控屏采用平板计算机,内装组态软件嵌入版,可轻松实现楼主的想法。
如果楼主在乎与成本,那么就请使用触控屏与PC通讯,PC上楼主自己编写程式取得SQL数据后将数据发送给触控屏。

楼主:
感谢cvlsam的帖子。我目前正在思考你的节约成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