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问您一个相当外行的问题:

如果想要实现,一个物体必须按顺序触发,关闭(逐步得电逐步失电)两个光电开关才能接通一个灯泡.
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要用西门子,三菱的PLC吗?

能由一个什么样的小电路板实现吗?是否有现成的电路板?

就是有两个光电开关(1),(2),要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1)开>(2)>开>(1)关>(2)关]>>触发灯泡

有哪位高手提示一下我该从何做起?

网友A:
用个国产PLC 足够了

网友B:
這種功能連PLC都沒有必要使用。

网友C:
用几个继电器控制以下  不行吗??

网友D: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
是两个开关都接通灯包亮,任何一个开关断电灯泡灭?
如果是这样将两个开关串起来,再接灯泡,ok?

另外什么叫逐步得电,是灯泡一点一点的逐步亮吗?
用单片机或集成电路都可以,单片机比集成电路都便宜,3.x元一个。
发个邮件或打电话联系吧,想学我告诉你。www.cncb3h.com

网友E:
可以用西门子的 logo! 通用逻辑控制模块啊。

网友F:
实在无聊,帮你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