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我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水槽,做一个恒温水容器,把水温控制在摄氏0.5度的范围之内,水温在15-45摄氏度之间调整。

所有今天买了下面图片上的东西——fuji pxr4温度控制器、pc100、继电器。
   可是我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我不会把他们连接起来“(((
   那位教我一下,告诉我怎么连接,详细点,我是外行。

楼主:
这个是温控器说明书上的的连接图
温控器背板上的图

楼主:
1、PT100热电阻的两端连接仪表A、B(16、17),其中17、18要短接。
   2、仪表14端接电源220v,仪表15端和继电器的7连接,继电器的8和电源0v连接。
   3、继电器中的4和电源220v连接,6和加热管的一端连接,加热管的另一端连接0v。

   不过,要看加热管的容量,如果加热管的容量过大,继电器需要更换成接触器。
   =======================================
我不懂这个,在另一个坛子一个网友告诉我这个连接方法。
因为我是外行啊!什么也不懂,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明白的给我说说,这样可以不?

网友A:
这么大的水池,肯定要换成固态继电器吧?
如果你用继电器的话这样连:
PT100热电阻的两端连接仪表A、B(16、17),其中17、18要短接。
220VAC连仪表5、6
220V的L线连仪表11,12连到继电器13,继电器14连到N线
继电器5连L,9连到加热器的电源一端,加热器另端再连到N
然后仪表参数自己设,报警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水池,肯定要换成固态继电器吧?
如果你用继电器的话这样连:
PT100热电阻的两端连接仪表A、B(16、17),其中17、18要短接。
220VAC连仪表5、6
220V的L线连仪表11,12连到继电器13,继电器14连到N线
继电器5连L,9连到加热器的电源一端,加热器另端再连到N
然后仪表参数自己设,报警输出就行

老兄啊,我的那个pt100有三条线啊!!!!
仪表上没有11 12 那几个接线柱啊!!!!也就是说中间的那排都没有

网友A:
把11、12换成2、1~~报警输出设置成AL1
PT100的C线可以接到仪表的18,也可以不接,但是要把17,18短接,你用外用表量一下,B、C端应该是通的,C线应该是温度补偿线

网友B:
不对啊

这个用的应该是热电阻吧 ?

热电阻是没有温度补偿的。

网友A:
那C线是什么?B、C的确是通的,我用的PT100都这样

网友C:
两个B,一个17,一个18,并联的那线是电阻平衡用的,主要是对远距离导线电阻的抵消,以免都算到100oh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