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0):
SLC 5/04在线程序无法显示注解??
有知道的请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在线编程不显示注解,因为注解保存在PC上,而不是PLC中,因此只能离线看注解。

网友B(2008-04-12):
用注解的程序在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将注解的程序在线,或者是将注解文件附在在线程序开都可以的

网友D:
找一份相同的带注解的程序,添加到里面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