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0):
以前一般都是使用DELIXI的JX2系列交流接触器,但最小适合电机功率是2.2KW的,这次0.75KW的电机我怕用2.2KW的接触器太浪费了,而且热继电器配2.2KW的会不会太大起不了保护作用??请教各位了

楼主:
额,刚看了下热继电器可以整定电流么问题~~

网友A:
是的,可以调的。

网友B:
天啊,一个小接触器的钱都想省,没有必要省的了,没有很大意义的。电机过载能力很强的,热继电器你就调到合适位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