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选择

楼主(2008-03-10):
有没有人知道,普通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什么场合下能代替变频电机使用? 我想做一台设备,想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用变频器给电机从0赫兹加速到50赫兹,普通电机会不会烧掉?

网友A:
不会烧掉的

网友B:
请放心使用,我实践过了!

楼主:
是么 你用的是多大功率的电机?我选的是7.5KW的.

网友C:
不会的 放心用好了 我用22KW的 时间起动时间一分钟也没问题

网友A:
我厂里用22千瓦的30秒钟起动,有时还调到60的频率,三年了一直都没问题,05年共改了6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普通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什么场合下能代替变频电机使用? 我想做一台设备,想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用变频器给电机从0赫兹加速到50赫兹,普通电机会不会烧掉?
这个条件不苛刻,没问题。

楼主:
你们的负载重么? 启动转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