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0):
请教各位高手,用一个上位机wincc 和4个s7-200 PLC通讯,怎么解决,我用CP243-1通讯模块,始终连不上,头疼!!!!

网友A:
使用PC Access軟件作為OPC服務器,建立變量。

使用Wincc中的OPC.CHN作為OPC客戶端。

楼主:
还是要用CP243-1通讯模块啊,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谢谢!

楼主:
wincc通过PC ACCESS和单台S7-200可以连上,4台怎么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