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11):
安装WCC6.0重启后一直出现注销画面不能再进入桌面,只能重装系统,这是怎么一回事?请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A:
Wincc與防病毒軟體之間的沖突,卸載防病毒軟體,待Wincc安裝完畢后,重新安裝Wincc防病毒軟體。

网友B:
安装wincc6.0时,已经装了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为什么装wincc6.0时显示安装条件时SQLSERVER2000那还是没打对号呢,还是无法安装,请指教啊?急啊!!!

网友B:
各位大侠,小弟做毕业设计急要用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ISO谁有能否给传一个啊
QQ370005729,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C(2008-07-21):
楼主,咱们的问题一样呀,真是谢谢,不知道cvlsam朋友的说法对不对,现在马上试试,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感谢cvlsam朋友.

网友D:
wincc的版本不同,对应的sql版本是不一样的,我试过装wincc6.0sp2和wincc6.0sp3时,必须要现安装对应的sql,如果安装的sql不是相应的,在安装wincc时会报要现装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