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最近紧急需要gt11直接控制变频器,但不是特别熟悉,软元件是怎么定义的,如sp111:101是怎么来的?gt11和变频器之间软件是通过什么连接?

网友A:
没做过试验
按GT1000的资料上说,连接三菱变频器时可以进行参数的设定和报警的显示
通讯方式为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