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命令求助

楼主(2008-03-11):
请问各位大侠:PLC是OMRON的CQM1H-CPU21
   SCL(66)
        2
      DM70
      DM96
这是什么意思? 急!急!

网友A:
数据整定指令SCL

实际意义可以参考CX-Programmer的Help。

将Source中的数据2依据参数表(DM70,DM71,DM72,DM73)中定义的规则进行转换,结果存放在DM96中。

也可以参考CJ系列中的指令SCL(194),在CJ编程手册的第121页。

网友B:
多看一看指令的册,电子版的手册到处都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