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风机变桨桨叶在停止时因为受到外界大风的影响,所以变桨用电机的抱闸最大扭矩比较关键,不知电机厂商如何标定抱闸电机额定值(100NM)?而且我又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测试扭矩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A:
能不能说得更明确些,是抱闸的扭矩还是电机的扭矩?测旋转轴的扭矩很简单,采用测力传感器检测即可。

楼主:
是抱闸的扭矩。可是要测抱闸的力量有多大时,是不是要在抱闸不打开的情况下给电机加转矩,使用测力传感器测量或者使用驱动器的软件来监测转矩值,然后看电机轴开始转动时的转矩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抱闸的扭矩。可是要测抱闸的力量有多大时,是不是要在抱闸不打开的情况下给电机加转矩,使用测力传感器测量或者使用驱动器的软件来监测转矩值,然后看电机轴开始转动时的转矩值??
有意思的题目。是的,应该是这样。但是,电机的驱动力比抱闸的扭矩小怎么办?再比如交流电机带载启动会很危险,容易过流怎么办?

可以考虑杠杆加砝码的办法,将抱闸抱住电机轴,然后将一个已知长度的杠杆水平连接电机旋转轴,在杠杆的另一端加砝码(秤砣);知道砝码重量和杠杆的长度,就可以知道扭矩了,只要将杠杆压动(不在水平位置),就是抱闸的制动扭矩。电机根本不用通电启动。

楼主:
好方法,谢谢您。但不知电机厂商是怎么测的呢? 或许真如您所说。而且变桨用电机量很大,如果客户要求测试抱闸功能,绝对是要头疼了!

网友A:
单独测试抱闸的制动转矩,可以在实验台上作,方法就是静态加砝码的测试即可,抱闸释放抱住旋转轴,旋转轴上加砝码和校正臂,或者采用扭矩传感器,对旋转轴施加旋转力,在旋转轴转动时读取转矩传感器的读数。

楼主:
问了好几个供应商,果然通常的电机厂商制动这块,均是使用静态加砝码的杠杆原理,来测试抱闸转矩,只有抽检了。  谢谢 kdrjl 大哥!

网友A:
嘻嘻,不客气。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是做这种测试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