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由于我是刚接手人家的程序进行调式设备,该设备用的是FX2N 128点的主机,有两轴定位,但是人家写的很复杂, 我想用相对定位指令来做,却发现该指令无法实现? 我以前做定位控制选用的PLC都是松下或者是其他的.惟独是第一次用2N的做,请问各位大狭2N的PLC怎么就用不了相对控制指令和绝对控制指令呢?<DRVI DRVA>

网友A:
FX2N 的不能用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
FX1N/1S的可以用定位指令

网友B:
要不你加定位模块

楼主:
我有很多同事都说2N的CPU是很高级的了,为什么就做不了定位控制呢?有哪位高人能告诉我为什么........... 天哪! 简直想喷饭,从来没想过2N的不可以这样做,接触是很久了,要不是这一次,我还真是永远都不会去在意!

楼主:
你说用伺服驱动怎么会用不上定位指令呢?有个脉冲输出指令顶个屁用呀? 现在加定位模块不更是惹人家笑话,我不知道人家就怎么用脉冲输出指令做出来了.估计这个人也是个250 ,真想一头撞死.那程序简直看了让人都有想死的念头了.  有哪位想看下,我发给你, 如果你不喷饭,我砸了我的饭碗!!!!!!

网友B:
那给本人发一个,先谢谢了,我邮箱是Li28129@yahoo.com.cn

网友B:
其实2N也就没定位指令,但有浮点指令,可以加扩展并可以到256点

楼主:
楼上的,要是我加了定位模块,不还是要用定位指令来做,难道就只用脉冲输出指令做吗?

网友B:
定位模块有专门的指令好像还有专门的软件,不过我没用过,但可以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噢.谢谢,再请问楼上的,我用定位模块的话,那通讯是不是要写指令呀? 还是直接用通讯口通讯?

网友B: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用三菱触摸屏直接控制都行,2N.有两种型号FX2N—10GM单轴和FX2N—20GM双轴,这都是定位模块,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了。

楼主:
没关系,互相交流嘛,总有受益的,谢谢你!

网友B:
不客气,如果方面的话把程序发过我参考一下,也让我喷一下饭,邮箱昨天已留下,谢谢!

楼主:
我的QQ 55255554 还是 采用QQ文件比较好点.

网友C:
4楼的大哥给我发份哈,谢谢 邮箱245314124@163.com

网友D:
当然可以用作伺服控制
用from 和to指令 最简单的定位就是fx(2n)-1pg/10pg,而且非常容易操作

qq395582359
liuguangfeng@shanghai-fanu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