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通常说的“几点”是指什么?怎么选择?

网友A:
输入输出点

网友B:
输入加上输出的总点数即为plc的点数    但一般不算扩展模块

网友C:
PLC的输入输出点.用来PLC选型的.

网友D:
根据你所需要设计的电路,选出PLC的输入,输出电数,一般要大于设计需要的点数,以备以后要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