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我公司进口设备使用了GP3300,我想把画面下载下来!看有USB线接口就接上,可是发现并没有发现硬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不支持USB连接电脑?还是需要其他的设置呢?
请各位DX赐教!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A:
因为Proface所使用的USB电缆不是市售的那种,要想proface购买。

网友B:
1. 首先你要有Pro-Ex软件;

2. 至于USB电缆,具体型号为CA3-USBCB-01(专用电缆);

3. 因为你机器上的是GP3300(以太网机型),你可以用GP本身的以太网口进行程序的上下载。

以上,good luck!

楼主:
多谢!多谢!
看来还要被PROFACE砍去1000多大米买专用电缆啊!

网友B:
因为你机器上的是GP3300(以太网机型),你可以用GP本身的以太网口进行程序的上下载.

如果你报错型号的话那就另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