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1):
WinCC求助!我使用的是WinCC 6.0 ,我做历史趋势,在启动里面选择了“变量记录运行”,可选择后再运行系统时,就会无法运行。请高手们指点,多谢!

网友A:
项目名或者项目保存路径中使用了中文字符的情况下变量记录系统与报警记录系统将无法运行。

如果排除以上情况,那么需要安装西门子关于此问题的补丁,该补丁以光盘形式向正版用户发放。

以上!

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