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OMRON  MK2KP继电器是怎么样工作的?

网友A:
此种继电器有2组线圈,1个用于"吸和",1个用于"释放"
吸和后由机械装置保持"吸合"状态,当需要断开时给"释放"线圈通电即可.
所以线圈通电时间不要长,1秒足够.如果长时间通电,会烧的.

网友B:
你说的就是那种自保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