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各位大侠,假如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两轴定位,伺服型号没确定,< 是否带绝对位置检测功能> 请问你会推荐我用三菱什么型号的PLC呢? 会不会推荐我用2N的??

网友A:
这样看你电机需要多大的功率,就是我们所说的牛米数,然后才能选型,伺服电机的选型不在于控制的多少

网友B:
楼上的,我的伺服是400W 的. 松下A4系列,B型的.你会推荐我用FX2N 的PLC 吗? <VB 程序来做,232 通讯.> 两轴定位..

网友C:
单轴的用FX1N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