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请问哪个前辈知道仪表自控设计中.仪表接地系统中的接地电阻的作用不?

网友A:
接地电阻越小,保护就越好.

楼主:
保护接地是这样的,工作接地也一样吗??

网友B:
不论什么形式接地。。肯定是要求可靠接地。那就是接地电阻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