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请教一下当PLC工作以后,如何修改其控制时间

网友A:
控制时间用一个数据寄存器,改变寄存器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加多三个输入,一个加时间,一个减时间,一个基数值

网友C(2008-06-18):
不明白啊,我是新人,能说得明白点吗

网友D:
用人机或触摸屏的话,用个寄存器给定时器赋值;
寄存器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