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两台380V,电机降压启动后,调速运行,要多少价格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怎么降压启动?又怎么调速?说说你的工艺要求。

楼主:
两台电机,软起动和变频器各要多少价格呢,其中变频器起动运行的话要多少价格呢,成本太大,就不用变频器了

网友B:
用ABB变频器 110KW大约要6W, 70KW要5W5
楼主不用变频器怎么调速?
http://www.lybbs.info/register.php?fromuid=1365683

网友A:
软起肯定会便宜些的,变频器要比软起贵,但变频器可调速,软起不能调速,只能启动。逆向花多少钱?然后可以旬求国产的、进口的装置价格,然后选择确定自己的方案,国产的装置肯定便宜。

以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为例,两台加在一起不回超过5万,软启动就更便宜了。楼上的价格好像太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