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各位大侠,我用usb-----232转接线使笔记本与fx2n cpu通讯,软件通讯参数设置设置成usb选项,可是不能通讯,谁能帮帮我,先谢了。

网友A:
选COM口,不要先USB!

网友B:
USB-RS232线的芯片与不同PLC通讯不一样,有的不合适,也就是 说不一定都能用,但是肯定有能用的

网友B:
设置更改COM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