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最近在调试PLC的时候总出现一些问题: 1。PLC工作正常,处于监视状态,但会莫名其妙的出现通讯错误,然后PLC报致命故障,机器停机。 2。有时候修改好程序,要往PLC里烧写的时候,不管怎么烧都烧不进去,会报一些奇怪的错误,错误种类各种各样。即使能烧写了,速度也很慢,进入监视模式的时候依然会报致命错误,停机。 以前程序在没有装入机器时,调试的很好。但装好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检测了附近也没有任何干扰源。查不出问题了。现在我很急,马上产品要交给客户了,但控制器这么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知道欧姆龙的其他客户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望多多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于你热插拔电缆的缘故,了解详细情况,请加QQ:47033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