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2):
我公司用的三菱FX2N-32MRPLC电源现实和运行指示灯显示正常,各输入指示灯也正常,但是控制富士变频器的输出信号却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输出继电器接点坏吗?如何换接点啊?敬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点,就换一个但要把程序改一下

网友B:
输出时用万用表测一下触点是否导通;

网友C:
你可以用强制一下呀,看是否输出? 没有的话,那就是接点坏了.拆出来,换一个9V的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 高手指点  俺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强制一下呀,看是否输出? 没有的话,那就是接点坏了.拆出来,换一个9V的继电器就行了!

谁告诉你是用9V的继电器?

网友C:
不是9V 那是几V?

网友D:
那你说用几V?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强制一下呀,看是否输出? 没有的话,那就是接点坏了.拆出来,换一个9V的继电器就行了!

谁告诉你是用9V的继电器?

网友D:
FX2n—48MR输出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