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3):
版主请问用usb口和fx2n通讯怎样设置。

网友A:
用一条USB转RS232的转换数据线,然后用RS232那一头接到三菱编程电缆的一端,就可以通讯了,设置三菱的其它的是一样的。另外的设置是在三菱软件的传输通讯里要设与电脑一样的串口才能通讯得上。

网友B:
有USB-R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