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显示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为我指点一下:在PLC梯形图中,由于一个回路的步数太大<有一百多步>而显示一中报警的颜色,看不到具体的梯形图,无法查程序故障修改梯形图应该如何处理!?当查询在此回路中的元件时,光标只是停留在报警的颜色一行。但是在语句表中可以看到程序,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是用的梯形图编写的,这是为什么呢?应该如何去解决才能让那部分程序重新显示出来看得到呢?

网友A:
这是因为GX软件规定一个程序块中不能超过24行,您要不使用语句表,要不就是用低版本的FX软件,或者将程序分成多行,使用中间继电器来写。

网友B:
你把这部分程序,<备份>详细的分解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错在哪里了!

楼主:
请问一下现在的FX最新版本是那一个哟!能直接编辑超过行的程序不?

网友C:
FXGP_WIN-C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