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

楼主(2008-03-13):
我用的三凌PLC型号为AL-20MR-A主要用来控制几个电磁阀,请问PLC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各位高手小弟实在不懂还请各位不惜赐教,
继电器输出是什么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A:
请不要使用错别字哦,三菱Alpha是类似于西门子Logo的程控器哦。

AL-20MR-A AC110V/240V 12点AC输入  8点继电器输出

网友B:
输出的有继电器型及晶体管型,但都是数字量;
这种小阿发不知有没有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