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故障求救

楼主(2008-03-13):
我公司6000m3制氧DCS系统采用和利时MACSIII系统,主控单元为FM811-SP-D01,且为双机冗余。正常运行时为A机工作,B机备用。
3月12日凌晨1点,DCS操作站画面上数据不变化,同时所有模块报警,维护人员将操作站重新启动后,恢复正常,用时大概1个小时。
3月12日凌晨6点又出现上述状况,重新启动操作站电脑,故障依旧,当时维护人员判断不出故障,就将室内空调打开降温,1小时后系统恢复正常。
3月12日8点30分左右,又出现上述状况。系统工程师在现场检查发现两个主控单元的“Stand by”指示灯都亮,“CNET、SNET”灯都正常,B机“RNET”灯亮,A机“RNET”灯灭。当时判断是冗余切换可能有问题,于是检查冗余电缆接头是否松动,接头连接稳固,但是在检查接头过程中,系统又恢复正常。而且仍然是A机工作,B机备用。
3月12日下午4点,我们在炼钢检修1个小时不用氧的间隙,作了一次切换实验。我们将A机复位,结果切换没有成功,操作站上数据不变化,B机“RNET”灯灭。在动了一下冗余电缆接头后才恢复正常,B机工作,A机启动完成后变为备用。再将B机复位,结果往A机切换也没成功,而切造成分子筛所有阀门关闭,V1015阀超压联锁放散。这次也是在动了一下冗余电缆接头后才恢复正常。
故障现象就如上所述。由于生产任务紧,不允许停车,所以无法对主控单元停电检查。现在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FB193卡的问题,还是冗余电缆有问题,或是其他的问题。而且也无法判断出是哪一台主控单元有问题。
对于上述故障希望能给予指导解决。

网友A(2010-01-02):
现在回答可能已经很晚了,故障应该已经彻底解决了吧,但是看见了就说一下,因为我们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我们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冗余电缆插头打开把四根线头去掉半公分左右,重做头接好就行。我们分析的原因就是这四根线细而插孔稍大,虽然能上紧但时间长了会有松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