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3):
2台MM440无法保存参数,一掉电就恢复成默认了,不过不是全部恢复,只是810,702等使用了BICO的。郁闷致死阿。

网友A:
你存储的永久记忆存储器吗?有两个存储器,一个是不永久储存,一个是永久储存。你用什么方式存储呢?

楼主:
还有2个存储器?我不知道阿。怎么选择???

楼主:
我都是设置好参数后按“P”键存储的。BOP

楼主:
我P0014是默认值,但参数都是从BOP设定的阿,按道理应该在EEPROM中阿。
斑主,我看了您的博客,好像也有这麽个问题曾经出现过。不知道一样吗?还请斑主继续指导阿。

网友A:
解决了吗?打热线会很快的响应的。也可能使装置的问题,你可以工厂化设置,重新对变频器进行参数调试。

楼主:
解决了,工厂化后重新做了1遍参数就可以了,还是从BOP设的但增加了P0014.没去查原因.

网友A:
祝贺你!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