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问各位,PLC输出的是正电还是负电,或者说输出的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不知这样问是否正确,还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三棱MR是正电对COM口接地继电器,MT是晶体管,MS是可控硅

网友B:
日本生产的 PLC 继电器输出取决于它相对应的COM端子, 晶体管就不一样了,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但是有些欧美国家生产的PLC晶体管输出的是PNP的!
输出的方式有开关量,也有模抑量, 要看PLC的型号,也有的PLC主机是混合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