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4):
按照说明连的 但是读不进数据高手帮忙加qq48197754说最好谢谢

网友A:
按说明书的程序编到PLC主机内;

网友B:
呵呵,我可以帮你,QQ55255554

网友C(2008-07-26):
前辈,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的四通道只有一个通道可用,请问怎么编一个程序让四个通道也可用.我买的时候,人家没有给我说明书啊

网友C:
忙了告诉我的QQ了.343665992

网友D:
通过0号数据缓冲区设定4个通道的输入形式  TOP K0 K0 H**** K1
然后再去读四个通道值就可以了             FROM K0 K5 D0 K4

网友E(2008-10-24):
我也想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