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4):
我用一支S偶和四支K偶测量一个热处理炉内的温度,四支K偶的温度显示都是相同的,但是S偶的温度显示却比K偶高出了200度,记录仪的设置偶型是对的,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呢?是S偶和K偶测量的差别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谢谢回答

楼主:
S偶和K偶的温度显示都是稳定的,没有波动

网友A:
     补偿导线用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