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5):
我公司有部汽车车架翻转台用台安0.75KW的变频器.翻转小型汽车车架时变频器工作正常<此时车架自重1.5吨>.可是翻转重型车车架<此时车架自重3.5吨>时.变频器偶然会报警显示过电流.试调整相关参数没有明显的改善!请指教!该变频器没有加制动电阻!

网友A:
那你的马达是多大温度有多高,我怀疑是马达配小了。

网友B:
负荷太大了吧??

楼主:
马达的温度很正常.
负荷是有点大,就是车架从水平位置翻转到垂直位置后.又继续翻转的时候<中间不停顿>出现的过流报警.因为是偶尔出现现象所以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C:
首先确定 电机的功率。用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变频器的类型。重载负载时,功率需放大一级。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负载大时变频器应放大一级;

网友E:
过电流和制动电阻不搭界,过电流就是过载了,如果母线电压过高,就和制动有关系了

楼主:
更改一下:电机的功率是1.1KW.额定电流是2.6A. 相匹配的变频器是深圳四方的1.5KW.按要求已放大了一级!是不是把变频器的功率还要加大一级呢?在不更改机械方面的前提下有什么好的最经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