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5):
现在安装了SQL,Intouch的报警已经成功连接。但如何设置才可以显示历史趋势,是否也需要与数据库相连?

网友A(2008-06-30):
历史趋势不用和数据库连接。
  历史趋势是intouch自动保存在自身生成的数据文件中,在标记名字典中把要做历史趋势的的标记名记录数据勾上,然后在配置目录下的报警中,勾上启用历史记录,以及路径。
  在显示历史趋势表图中选择相同的路径就可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