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乱码问题

楼主(2008-03-15):
我们公司的Pro face的程序是日本人用日文编写的,我的软件也是他给的(即和他的一样),但传送到我的电脑上却显示乱码。在我电脑上更改时也可输入日文,不知为何就是不能显示原有的日文程序。请问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GP SETUP里语言选项改为日文即可。

楼主:
风之力大侠您好,在GP系统设置里没有找到语言设置栏,在扩展设置里的字体设置也没有“日语”选项。另外,在画面设置的文本索引表编辑器的GP字体设置也钩选了“日本(JIS)”选项。如上图所示,还是不行呀,请问我还要怎么设置呢?谢谢再赐教!!!

楼主:
还有要说明一下:在画面设置的文本索引表编辑器的GP字体设置钩选了“日本(JIS)”选项并保存了,但是打开文件时再看文本索引表编辑的GP字体设置又变了原来的“ASCII(Code Page 850)”了,而且“文本索引表(ON/OFF)”前面选项钩也没了,全都 变了灰色。也就是说不能保存设置。请教导,谢谢!!!

网友B:
在触摸屏上显示日文,但传上来不能显示的话,应考虑更换个日文的操作系统;

楼主(2008-06-21):
但是我日文水平入门不久,不懂操作日文系统,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2008-11-14):
安装软件的时候换成日文状态下,在控制面板里面,系统语言该成日文,安装完成后在回到中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