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08-03-15):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两个指令有何区别
    MOV  #1  DM25
    MOV  1   DM25

网友A:
第二种传送方式是错误的.
第一种的#表示是16进制的数据

网友B:
第二种也不能算错误,它可以理解成将输入通道1的值赋予DM25。这种写法没问题啊

网友C:
第一种表示:将数字1赋予dm25,即DM25里是一个固定的数值1;
第二种表示:将1通道的内容赋予dm25,即DM25里是不固定的值,范围0000~FFFF;

网友A:
哦,怪不得我在仿真时,第二种的1没有传送到DM区呢。原来只传送通道数据啊。

网友D:
知道一点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