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5):
新手入行,请前辈执教!
是一种行业标准吗?为什么是24V呢?

网友A:
现在大多企业都在采用安全电压供电的,

楼主:
那为什么不是25V或者20V呢?

网友B:
一般的变压器都会偏差,有的可能达到26V都有,这可能是一个国际电工标准吧.

楼主:
谢谢啦!我想这可能是个行业标准吧!就像标准的4~20mA的模拟量标准是吧?只是觉得这个这个定义很奇怪。还有哪些前辈能够指教,不胜感激啊!

网友C:
呵呵;如果每一个电压都用到,那做电源的要多少个种类;
所以常用的一般为5V   12V   24V  48V;

网友B:
我用控制电路一般是24V和 36V的,5V 的好像没听说过

楼主:
5V 在工控机或控制板上用的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每一个电压都用到,那做电源的要多少个种类;
所以常用的一般为5V   12V   24V  48V;
还有一个36V

网友E(2008-07-26):
就好像我们家用220伏一样!

网友F(2013-03-31):
我们的电源可以满足工控低压所有系列

台湾明纬电源
1982年开始生产电源
百度:兢纬电源 可联系我们公司
台湾明纬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控制电路一般是24V和 36V的,5V 的好像没听说过
PC机主板还用3.3V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每一个电压都用到,那做电源的要多少个种类;
所以常用的一般为5V   12V   24V  48V;
优选过的,采用这些相对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