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求教,用数控车能否在梭轴上加工螺旋槽,谢谢

楼主:
听说加个径向铣头能行,不知具体该怎样做

网友A:
1要看你的系统联动轴有几个。2.最起码主轴要带有编码器。3.什么数控系统。要求变螺距码?进口的系统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有c轴旧更没有问题了。

楼主:
主轴带有编码器,两轴联动,系统还没买,介绍一款,谢谢

网友B:
我车过多头的螺旋槽,槽截面是长方形但底部两角都是大圆角。外径约300,槽宽52,导程320.编程好麻烦,表面质量很一般,槽精度一般,刀具也是改造的,因为导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