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C60P 教学用,1995年买的。平时没有拆开过。
学生拆下输出端接线端子观察后重装好,但上电发现POWER   ALARM 灯长亮(10分钟前还是一切正常),控制输入开关,对应输入继电器等亮,但是,编程器亮无字符,输出端等不亮。
拆机量电池,电压3.4V,通电后3.8V(怎么会大于3.6?)
里面一个简单程序

LD 0003
OUT 0500
END
请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A:
编程器无字符,那就是CPU板的问题了;
如果是电池掉电,手编器还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B:
你这种情况几种可能
1.I/O板上接口电路芯片坏(修理要~900)
2.编程器坏(修理要~500)
3.CPU板故障----还没遇到
4.电源板坏.(要600)
"学生拆下输出端接线端子观察后重装好"-------输出端子有什么好看的

网友A:
呵呵;修理的价格都可以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