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我前几天用一个容量为200VA ,初级为220V,次级为2V的变压器 ,在次级的两个接线柱上安上两个铜块,把一个6厘米长,4mm2粗的铁丝,放在铜块上,将变压器短路,利用短路电流将铁丝加热到200度左右,没有成功,请问这是怎末回事,为甚么不加热,是变压器参数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把铁丝加热到200度左右(用电加热),请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A:
变压器制作有问题,把变压器制作成小电压大电流一定行的!

网友B:
打包机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加热打包带的,你把铁丝换成电炉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