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我手底下现有s7-200    CPU是226XM的PLC,可是STOP灯和SF灯一直处于点亮状态,<无论拨码开关在什么位置上>;用PC-PPI电缆与电脑联机也联不上提示通信错误或电缆错误,电缆已排出,希望硬件高手 解答一下是电路板上的什么坏了。

网友A:
应该能通信上的,-----
改变一些参数试试---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 dzb813 的回答

更改通信参数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大体上了解一下,说是通信芯片和自检芯片的问题,可不知道哪些芯片是

网友A:
??
你是说PLC里面的电路坏了?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一般一个PLC应该寿命还是很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