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发生偏移的部分大约20多条指令,相对位置都是准的,但绝对位置都整体偏移了大约1厘米,幸好没有撞到夹具上。这种现象大约两三天就出现一次,然后自动就好了。

是不是伺服出现了问题?接触不良,还是进水了?

网友A(2008-08-21):
现在正常了没有?
以前,遇到过一次这个情况,后来把控制柜内的伺服信号插头重新插紧,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如果还没有好,给出控制柜的型号,机器人型号到我的电邮,QLL17@163.COM